楼主(2016-04-10):
大家帮下忙,看看谁认识?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A:
呵呵,就是个普通的按键开关,四个脚,两个是一组,常开触点。

网友B:
万用表伺候:楼主
电气人员不会万用表就不算

网友C:
用表测一下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用万用表看看其按下和松开的通断就可以判断了啊

网友E:
一般不会只有一个,把好的那一个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两边是对应的。

网友G:
正常的话是两组常开按钮。

网友H:
lz万用表测下,一张这样的图片什么也看不出来

网友I:
真是的,,不能用万用表量一下吗。。。。。。

网友J:
12x12的轻触开关,4个脚只有一组常开开关,距离远的且同方位的是相通的脚。

网友K:
五楼正解。

网友L:
家用电器上常用按键,上,下脚按下接通。

网友M:
仪表上的常用

网友N:
0.5元一个,12*12的轻触开关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电磁炉上的触摸开关吗?可以拆厂里坏了的温度控制器上的替换,是两组常开触点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普通的按键开关

网友Q:
是遇到了问题,还是什么情况,可以说明一下;
或,可根据其用途和相关电路判别其引脚及触点情况。

网友R:
是普通按钮开关,是常开点,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S:
按了还有感觉的就拿开水洗洁精伺候,不停地按动。也许就活过来了。

网友T:
量一下呗。

网友U:
万用表测通断楼主应该会吧
要是会那么就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V:
轻触按钮。

网友W:
如果你搞单片机的话,这玩意多得和电阻差不多。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了,这个叫轻触开关,我想在淘宝上买,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图片上这个是坏的,我还以为是我不会亮。。。

楼主:
回复 网友J:
得是按下去后,4个脚都能想通??

网友X:
轻触开关,用表测一下通断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按下去后,相邻的这两个脚不通,相对的始终是通的。

网友Y:
这个是普通的按键,2组常开,用万用测下2边是否可以接通就好

网友Z:
怎么和电视机的选择开关按钮一样啊

网友AA:
复位开关

网友AB:
万用表测测

网友AC:
回复 楼主:
用表一量就出来了

网友AD:
用万用表测一下,淘宝上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