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全波整流电路能带多大负载(20160413)

楼主(2016-04-10):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各个环节,输入的功率,二极管的电流,

网友B:
主要看二极管可以通过多大的电流,决定能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C:
变压器是1000W的,长时间1000W变压器会发热的,短时间工作可以。

网友D:
按照80%的容量计算,也就是800W.

网友E:
变压器是1000W 所带负荷不可能大于1000W. 800W没问题。

网友F:
楼上的都说明白了,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可是达不到110V的,单相整流电路交流输入与直流输出的转换系数是0.9,不是1!

网友H:
变压器铭牌标的是KVA,你按负载80%算就好

网友I:
负载能力与所选元件及冷却状态有关;整流元件的选择,或可参考有关书籍或类似的电路。

网友J:
800以内吧!

网友K:
你这个是自耦变压器,1000W也就等于隔离变压器最多200W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可是达不到110V的,单相整流电路交流输入与直流输出的转换系数是0.9,不是1!
大版主说的对,上学时书上有这个工式,好像是通过积分算出来得,现在都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是自耦变压器,1000W也就等于隔离变压器最多200W
是不是少写了一个0?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是自耦变压器,1000W也就等于隔离变压器最多200W
是不是少写了一个0?
没错的,你自己看一下隔离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

网友N:
跟二极管的远择有关系。

网友O:
说简单点变压器输入输出功率及整流二极管工作电流及电容决定了负载的大小.桥式整流比全波整流要好些,有些电路直流电源必须为双组线圈变压器及全波整流.

网友P:
还要加一个电容器,这样可以保持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Q:
变压器,整流二极管的参数上的去,就能带动的功率大一点。

网友R:
你这个图画的没问题吗?而且这个感觉不像是实际问题,倒像是课后习题。。。。。。。
你给的资料也够少的。。。。电机直接启动还得考虑什么压降啊什么的问题那

还有变压器输出最多是1000W,多了就超出额定了。。。。以这个来说就是1000W的了

网友D:
楼主是这么做的?

网友S:
看你的变压器功率和二极管电流而定

网友T:
变压器容量和二极管都要考虑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是自耦变压器,1000W也就等于隔离变压器最多200W
是不是少写了一个0?
没错的,你自己看一下隔离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

看准了,那是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U:
回复 网友R:
图是正确。

网友K:
引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是自耦变压器,1000W也就等于隔离变压器最多200W
是不是少写了一个0?
没错的,你自己看一下隔离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

看准了,那是全波整流电路。
楼主:拜托你看一下:该变压器初次级是一体的!这个真是自耦变压器好吗!!
拜托你这个90后大师仔细看一下,多学习一点电子知识

网友U:
呵呵,我说的没错,无非是与220V电压没有隔离。
再说了,我60后,84年开始从事家电维修。

网友V: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电路,最大只能按变压器容量的80%使用。

由于你是整流变压器,通过的电流含有直流成分,会致使变压器发热严重。为安全可靠起见,最好不要超过变压器额定容量的60%来使用。

这不是自偶变压器,是中间抽头变压器,常用于分压或者全波整流变压器。

网友K:
我实在被打败了:那个220KV变110KV的自耦高压变压器你见过吗?还有330KV变220KV的自耦变压器.......
硬要说全波整流电路、中间抽头变压器,
我服了

网友W:
全桥整流输出电压是输入的90%,楼主这个电压不到DC110V吧

网友G:
全波整流电路带载能力取决于:

第一,电源的功率。单相电源,目前有国标规定,最高不能超过多少?自己要查一下;

第二,电缆线截面,它的载流量限制了最大带载能力;

第三,变压器容量,它限制整流电路的带载能力;

第四,整流桥的元件指标,最大允许电流,限制了整流电路输出能力。

以上四个条件中,其中最小的指标,就是整流电路最大带载能力的限制。

网友X:
引用 网友X:

网友V:
引用 网友K:
我实在被打败了:那个220KV变110KV的自耦高压变压器你见过吗?还有330KV变220KV的自耦变压器.......
硬要说全波整流电路、中间抽头变压器,
我服了

因为这种变压器的线圈是双线并绕后串联连接,再从连接处(中性点)引出所谓的中性线(指该线对绕组两端的电位相同),这样得出两组相同的电压,所以通常称之为“中间抽头变压器(或分压变压器)”,又由于它主要用于作全波整流变压器,又称之为“整流变压器”。

自耦变压器通常只有与电源的某端共用,而这种变压器只有中间抽头是共用端。

当然了,你称它为“自耦变压器”也无碍,因为它也是基于自偶原理的单绕组变压器,但与自耦变压器的不同在于绕组的对称性,其抽头(中间点)作为公共端。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K:
我实在被打败了:那个220KV变110KV的自耦高压变压器你见过吗?还有330KV变220KV的自耦变压器.......
硬要说全波整流电路、中间抽头变压器,
我服了

因为这种变压器的线圈是双线并绕后串联连接,再从连接处(中性点)引出所谓的中性线(指该线对绕组两端的电位相同),这样得出两组相同的电压,所以通常称之为“中间抽头变压器(或分压变压器)”,又由于它主要用于作全波整流变压器,又称之为“整流变压器”。

自耦变压器通常只有与电源的某端共用,而这种变压器只有中间抽头是共用端。

当然了,你称它为“自耦变压器”也无碍,因为它也是基于自偶原理的单绕组变压器,但与自耦变压器的不同在于绕组的对称性,其抽头(中间点)作为公共端。

33楼解释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