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现有dvp40eh00t3 和三个伺服(asda-ab),想做三轴控制,另外除了三轴的每个轴的两个限位和一个原点检测的传感器(共9个)外,还要再加9个传感器,担心其24个输入口不够,想找一下能不能以最少的接线方式完成功能。谢谢!

网友A:
加个扩展也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B:
肯定不够了,后期有加入的,限位可以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限位都独立

网友C:
传感器都接到PLC上,不接在伺服驱动器上了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三轴机械手,用DVP40EH00T3和3台B2的伺服驱动器,400w伺服电机,输入端我在每轴接入原点信号、回原点侧限位,零速检测,伺服报警4个信号。另外一侧的限位我是使用触摸屏限制输入数据上限实现。输出端接脉冲、方向、伺服ON三个信号。Z轴接个解除刹车信号。正在做程序,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其实这个最好选64I\O的,点数多少,现在价格相差不大,主要是用什么CPU价格相差大

网友E:
不晓得你是什么工况, 工况1如果是第一轴走完走第二轴在走第三轴,这样传感器可以接在伺服上, 工况2如果是对精度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你可以只要两个限位,然后回零位的程序你自己单独写,变换找零位方式,工况3你要是三轴进行插补同时运动必须传感器接在PLC 上进行独立控制,这样弄配方会零位都方便。要是对速度有更高要求建议用CAN 总线的伺服PLC进行控制 。

网友F:
呵呵,不要被这个束缚了,加扩展或主机用64点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