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容量选择

楼主(2016-04-10):
视频教程里怎么1个15KW变频器能拖3台15KW水泵的?

网友A:
这三个个分开运行的,独立运行,每个时间

网友B:
是这样的:变频启第一台,到最大频率,压力达不到要求,则将这台切工频运行,再变频启第二台,以此类推,直至第三台,压力超过设定,变频泵降至最低休眠频率时压力仍超的话,停一台工频泵,直至最后一台变频泵降至最低频率,则转入休眠保压。

网友C:
楼上讲述了楼主的问题及工作过程。只是当一台需要有变频转工频的过程,要有一个小延时的过程。变频转工频需要一定的技巧。

楼主:
变频转工频,除了加一个延时,还有别的技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第一步,变频转工频,首先变频器要控制电机运行在50Hz附近,第二步,激活变频器的自由停车功能;第三步,延时0.5-1s,把电机旁路工频供电运行。

网友D:
人家是错开时间就行了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