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有俩个仓库电机数量及额定电流如下:

仓储库
120W/0.43A         270台
2.2KW/5.18A        13台
总电流:0.43A*270+5.18*13=116A+66A=182A
总功率:0.12KW*270+2.2KW*13=61KW

分拣库:
120W/0.43A       754台
总电流:0.43A*754=324A
总功率:0.12kw*754=91KW

请问该怎么选择到各个仓库的电缆线规格

客户说:分拣库91Kw,计算电流130A,电缆采用4*95,仓储库61Kw,计算电流87A,电缆采用4*70,即可。

是这样么?

网友A:
个人感觉电流算比较好。因为感性负载要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B:
你的这些电机都在工作吗?以后还增加电机吗?

网友C:
算电流与功率都行,估算时要取功率因数,同时使用率,以及预留余量还有考量线路距离等因数

网友D:
大致是,从装机容量到计算负荷,再到计算电流;
客户如果有运行经验或其他依据,则提供的数据可信,可再予以核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怎么选择到各个仓库的电缆线规格

客户说:分拣库91Kw,计算电流130A,电缆采用4*95,仓储库61Kw,计算电流87A,电缆采用4*70,即可。

是这样么?

客户说的正确,但是你的单相用电设备要平均分配好!

网友F:
四线制的啊?

网友G:
不光是看电流,功率,还有利用率,功率因数等。

网友H:
客户的方案可行

网友I:
还是按电流的最大数来算吧,那样比较老当

网友J:
只要是看机器的开机率和以后的发展情况

网友K:
看样子单相设备比较多啊,要算工厂系数什么的,客户比较靠谱,钱多你就按总电流

楼主:
谁能跟我讲讲这个计算公式?

网友L:
在专业课程中是《工厂供电》的课程的开篇--负荷计算。负荷计算的条件是负荷种类和装机容量,及需要系数、同期系数、功率因数,最后得出计算电流和平均功率因数。找本书看看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俩个仓库电机数量及额定电流如下:

仓储库
120W/0.43A         270台
2.2KW/5.18A        13台
总电流:0.43A*270+5.18*13=116A+66A=182A
总功率:0.12KW*270+2.2KW*13=61KW

分拣库:
120W/0.43A       754台
总电流:0.43A*754=324A
总功率:0.12kw*754=91KW

请问该怎么选择到各个仓库的电缆线规格

客户说:分拣库91Kw,计算电流130A,电缆采用4*95,仓储库61Kw,计算电流87A,电缆采用4*70,即可。

是这样么?

可以可以

网友N:
这个:仓储电机不会同时运转,因此需要乘以同期工作系数,你的系数顶多0.4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