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今早收到一台三肯IHF22K的变频器,一点电就显示AL2系统故障。因为接触三肯很少,请问师傅们系统故障你们一般怎么处理?系统故障一般指哪方面故障,我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A:
按照故障AL1的办法,直接更换存储器…

网友B:
先按楼上说的看看  更换存储器

楼主:
谢谢两位,这两天比较忙把那故障机放了一边。明天回去再看看。

网友C(2016-10-28):
AL1,AL2,遇存储器是没有一点关系的。这个问题我以验证,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

网友D:
重新复位,CD900

网友E(2024-02-24):
引用 网友C:
AL1,AL2,遇存储器是没有一点关系的。这个问题我以验证,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
你好。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能不能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