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怎样连接,用什么软件,简单的操作步走鄹,xianzhenhuang 我的微信号,如果哪位大神加微信指点一下的话,学生会用微信红包表示感谢

网友A:
机器人和plc吧

网友B:
机器臂实际就是几个电机的协同工作,电机一般是变频器或伺服控制的,plc是控制变频器或伺服的。至于怎么连线及软件,要看你用什么品牌的。

网友C:
机器人控制器与PLC通讯主要有利用控制器自身IO和利用现场总线,例如安川DX100可以利用自身IO也可以购买工业现场总线扩展卡(例如PROFIBUS、CC-LINK等,根据现场PLC类型选择)连接PLC

网友D:
要看你用什么PLC与什么机器人。

最简单的办法是走I/O线。机器人与PLC用I/O来实现通讯。

或是用PLC与机器人都支持的总线来通讯。比如西门子PLC支持PROFINET,而KUKA机器人也支持PROFINET。在PLC中组态上KUKA机器人的GSD文件,在KUKA机器人上安装好软件包,设置好对应的IP地址即可进行通讯。

PLC与机器人的通讯方式有非常多。PROFINET只是一种办法,不同的机器人可以用不同的总线,不同的协议来进行通讯。

网友E:
楼上已经 说的很多了,机器人与西门子plc,其他的通讯方式有profibus,除了在300硬件组态里装GSD文件,再就是机器人侧加装profibus通讯卡

网友F:
用IO、CC-Link、以太网等

网友G:
日系建议CC-LINK、D-Net、以太网;
欧美系建议D-Net、以太网;
至于DP,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不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