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用PLC300来控制一个燃料、给风的燃烧系统,进行调节时,不同的燃料开度对应不同的风门开度,预先通过现场各种参数手动调好设置一条或者两条料、风配比曲线存入PLC,然后投入自动后根据预设好的曲线进行调节,这个曲线怎么做(设置10点左右),投入自动后怎么调用

网友A:
假设曲线两点之间用直线
比如曲线料是xi(i=1~10)
风是yi
当前料x
如果x>x1,y=(y2-y1)(x-x1)/(x2-x1)+y1
x>x2,y=(y3-y2)(x-x2)/(x3-x2)+y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