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神助

楼主(2016-04-10):
信捷一体机,Xp系列。电机运行时间由触摸屏中设定值来控制,比如设定10分钟,电机运行10分钟后自己停

网友A:
plc编程就行了,不难,定时或者计数都可以

网友B:
计数器配合定时器使用……

网友C:
没事。。。慢慢开就可以了 。。多看一些案例

网友D:
M0启动 D2设定时间 1为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边加个乘法步骤的作用有什么用呢,直接用Do可以么

网友E:
定时器采用数据寄存器做设定,数据寄存器在触摸屏设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