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系 220v 1.5kw

楼主(2016-04-10):
我有 台安n2 变频器一直修不好 上电运行一段时间报oc-s或oc-a , 下一次再运行直接oc。我更换了pc929 923  驱动电容,  互感器也换了 开关电源电容 和3844也换了  .  请问再怎么办

网友A:
是加速时间问题,还是电流取样那边或驱动.

网友B:
台安变频器完全就是垃圾,扔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很多,  所以值得一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容还有929 923 还有检测oc报警的光耦都换了,  加速时间没问题。

网友C:
找块主板换换试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过 也报

网友C:
电流检测是霍尔吗?要是你测下输出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