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现在想用FX3GA-24MT控制一个伺服电机转动,驱动器位MR-JE-70A,上位机为PC,组态王编写界面。界面上设定一个坐标,通过PLC给伺服电机发送一定数量的脉冲,使电机转动相应的转数。现在使用的指令为DRVI,单速定位。但是现在只能发送一定数量龄的脉冲,不能实现界面上电机位置的实时显示,只知道脉冲发送完毕后电机的位置,请问用什么指令能够实现电机位置(也就是目前发送的脉冲数)的实时显示呢?         问题有点长,请大家耐心看完,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D8340 D8350 分别是Y0 Y1的监视值,最好使用DRVA绝对指令。

网友B:
你这种真的用绝对值定位指令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在试一下DRV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试试  非常感谢!

网友C:
如果是做了回原点,那用相对定位或是绝对定位都可以。

网友D:
DRVA,DRVI比较方便,但是脉宽比较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做了回原点,那用相对定位或是绝对定位都可以。
相对定位没必要回原点,绝对定位需要回原点

网友E:
我现在就在用三菱14MT、触摸屏、步进电机驱动器做一个控制系统,先用手动运行到一个既定的位置,然后清零,再从屏上输入要走的距离、通过屏幕实时显示位置,最后回到既定的位置,即可以一次到位也可以两次到位,我用的就是DRVI指令,目前程序已编好,只等有时间到设备上试试。

网友F:
特殊继电器D8340 D8350,对应的Y0,Y1当前值。可以监控这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8340 D8350 分别是Y0 Y1的监视值,最好使用DRVA绝对指令。

真要感谢您,我调了几天的程序,因为您这句话,搞定了。

我以前一直是用FX1S

换了FX3SA后,我问过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也打电话问过三菱技术支持,他们都说,FX3SA就是FX1S的替代品,FX1S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FX3SA使用。
我下载后,步进电机一直工作不正常,我一直在调D8146 D8148 D8145

看了您这句话,我才知道FX3SA的DRVA指令相关寄存器与FX1S不同。

也怪我太懒,听了他们的回答,自己就不看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做了回原点,那用相对定位或是绝对定位都可以。

需要做回原点,那么原点应该怎样设置呢?   这点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C:
原点就是一个开关信号,能够保证机构在碰到这个原点信号时,从快速的回归速度变化到爬行速度,所以这个信号要能有有一段距离,保证这个减速过程能完成,然后结构再过掉这个信号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8340 D8350 分别是Y0 Y1的监视值,最好使用DRVA绝对指令。

真要感谢您,我调了几天的程序,因为您这句话,搞定了。

我以前一直是用FX1S

换了FX3SA后,我问过供应商的技术支持,也打电话问过三菱技术支持,他们都说,FX3SA就是FX1S的替代品,FX1S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FX3SA使用。
我下载后,步进电机一直工作不正常,我一直在调D8146 D8148 D8145

看了您这句话,我才知道FX3SA的DRVA指令相关寄存器与FX1S不同。

也怪我太懒,听了他们的回答,自己就不看书了。

FX3SA属于FX3系列,和FX3U的特殊寄存器是相同的,FX3U出来10多年了,在FX3系列的用户手册中有个专门的定位手册讲到定位指令以及和定位相关的特殊寄存器和特殊继电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都不用3U的定位功能,不用的东西,就懒得看。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我都是直接利用原点开关上升沿在返回时将特殊寄存器清零,然后就可以自动运行绝对值定位了!
当然我的定位精度要求较低且没法安装2个极限开关才如此做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