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10):
现有两个电磁炉。一个微波炉,两个冰柜,一个电水壶。一个烤肠机。如果这些电器同时使用,需要安装一个多少A的电度表?(三相表,二相表各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楼主最好把功率给出来

网友B:
估算总功率是一万二千瓦,要六十安的二相表。

网友C:
第一次标题写错一个字,可以原谅(“为题”-问题);第二次仍如此,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而这两个主题,并于一个主题中 也是可以的;另外,不知有无“二相表”的提法。

网友D:
能不能说得再模糊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