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这个图怎么看

楼主(2016-04-10):
时间继电器这个图怎么看,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你们一般怎么用

楼主:
我在这里谢谢哥们了

网友A:
一对瞬动触点,一对延时触点。

网友B:
8跟5是常闭延时,8跟6是常开延时,8是公共端。1跟4是常闭瞬时,1跟3是常开瞬时,1是公共端。2跟7是线圈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E:
左边是一对瞬动触点,右边是一对延时触点;
用法则根据控制要求来,比如需延时接通信号,则用⑧、⑥之间的触点。

楼主:
我被时间继电器搞昏了头,

网友F:
现在好多时间继电器都没瞬动触点了

网友G:
太多延时时就用PLC.必竟PLC现在国产的也有很多,用国产来代替这些继电器定时器还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8跟5是常闭延时,8跟6是常开延时,8是公共端。1跟4是常闭瞬时,1跟3是常开瞬时,1是公共端。2跟7是线圈
这是正解,其实有时候弄不明白的话可以用一个通电试试,再用万用表量就理解了!

网友I:
瞬动触点线圈一通电就工作,延时触点到达设定时间才动作

网友J:
 左边是一对瞬动触点,右边是一对延时触点.

网友K:
这个是通电延时动作的继电器吧

网友L:
交直流都可以接的吗?

网友M:
左边是瞬动触头,右边是延时触头。

网友N:
回复 网友L:
交真流可以接,图上是标了

网友O:
左边是普通常开、常闭点,右边是带延时的。

网友P:
楼主3说得很详细啊。

网友Q:
左边顺动,右边延时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交直流都可以接的吗?
你指的是线圈电压吗?一般是交流居多,但也有直流电压的

网友S:
继电器正面有电压标识,触点你想接直流就接直流,想接交流就接交流,看你的心情吧!

网友T:
左边瞬动,右边延时。

网友U:
三楼正确

网友V:
3楼的说的精彩!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