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0):
 wincc项目运行约有6年,生成的文件约有50G,项目所在的盘已快装满,不知如何清理,生成的文件后缀是.mdf和.ldf,不知这些文件能直接删除不,删除后对项目的运行有不有什么影响。请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项目运行约有6年,生成的文件约有50G,项目所在的盘已快装满,不知如何清理,生成的文件后缀是.mdf和.ldf,不知这些文件能直接删除不,删除后对项目的运行有不有什么影响。请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先!!!!

1、停止项目运行才能删除mdf和ldf文档,删除后重新运行项目会重新生成。
2、删除后,你的项目中历史记录将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项目运行约有6年,生成的文件约有50G,项目所在的盘已快装满,不知如何清理,生成的文件后缀是.mdf和.ldf,不知这些文件能直接删除不,删除后对项目的运行有不有什么影响。请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先!!!!

1、停止项目运行才能删除mdf和ldf文档,删除后重新运行项目会重新生成。
2、删除后,你的项目中历史记录将丢失。

谢谢!请问文件后缀是.mdf和.ldf的文件是些什么文件,删除后些什么记录会看不到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项目运行约有6年,生成的文件约有50G,项目所在的盘已快装满,不知如何清理,生成的文件后缀是.mdf和.ldf,不知这些文件能直接删除不,删除后对项目的运行有不有什么影响。请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先!!!!

1、停止项目运行才能删除mdf和ldf文档,删除后重新运行项目会重新生成。
2、删除后,你的项目中历史记录将丢失。

谢谢!请问文件后缀是.mdf和.ldf的文件是些什么文件,删除后些什么记录会看不到哒
Sql 数据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