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一个5V开关电源上电可以听到嗯嗯的响,会不会是变压器要坏了,5V正常输出中。只是声音听起来不是太舒服。

网友A:
变压器发热严重吗 有可能频率偏移或变压器质量不好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一个高频噪音的问题。在输出地和原边地之间加一个消噪电容一般能解决,电容一般选取高压瓷片,几百pF到几千pF。另个变压器的磁芯与骨架要固定好,如果松动时也会由于振动产生噪音。由于原副边隔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用手或者万用表的表笔或者螺丝刀等触碰一下输出端即副边的地等,如果声音减小或者消失就是可以调整电容解决。如果用手压紧磁芯或者线圈声音减小或者消失证明你的磁芯与线圈固定不紧,固定紧了就好了。

网友C:
磁芯松动了

网友D:
二楼详解,一般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

网友E:
没有问题的,负载的轻重都有关系,只要正常工作就好了。

网友F:
跟二楼得学习了。

网友G:
我正要解释都叫二楼讲了!高手很详细!

网友H:
这个:我买的西门子300系列PLC电源,也是有噪声

网友I:
如果不是1楼所述情况,输出等正常的话,则应如2楼所说一般可以使用。

网友J:
有元件松动了,还是找个备用的,万一坏了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K:
还是仔细检查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找到解决掉的好。

网友L:
如不发热可以临时使用,最好还是换一个

网友M:
有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N:
估计是开关变压器或者电感在高频下产生震荡

网友O:
不影响使用

网友P: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就用着呗.

网友Q:
是不是开关变压器磁芯松动造成的

网友R:
电容失容造成占空比变化也会叫的。

网友S:
有原件松动的没有

网友T:
电压正常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U:
lz解释的很详细,我们测试时也听到过,只是工作正常也没在意

网友V:
2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W: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是一个高频噪音的问题。在输出地和原边地之间加一个消噪电容一般能解决,电容一般选取高压瓷片,几百pF到几千pF。另个变压器的磁芯与骨架要固定好,如果松动时也会由于振动产生噪音。由于原副边隔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用手或者万用表的表笔或者螺丝刀等触碰一下输出端即副边的地等,如果声音减小或者消失就是可以调整电容解决。如果用手压紧磁芯或者线圈声音减小或者消失证明你的磁芯与线圈固定不紧,固定紧了就好了。
正解,开关电源电路设计还是不明白

网友X:
负载摘了,噪声消失,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