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灯管。6个中间继电器。如何实现这样的亮法

楼主(2016-04-11):
1,A中间继电器收到信号。1和2灯管两。B中间继电器收到信号。2和3灯管亮。依次到F
2,如果A,B同时收到信号。则1.2.3同时亮。 A.B.C收到信号。1.2.3.4同时亮。 依次试用全部组合。
求灯管线路。中间继电器信号线路。

网友A:
继电器有几个输出脚???

网友B:
A控制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灯管1和2,依次类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个脚的

网友C:
这个是一个继电器控制2个灯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要几个灯管同时亮

网友C:
你的要求就是一个继电器控制2个灯管的,A继电器控制1、2 B继电器控制2、3 C继电器控制3、4类推
你按A/B/C 的话1、2、3、4同时亮对吧

网友C:
顺便问下你什么灯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要求是总共6个PLC信号输出。7个灯管。实现A信号出来后,1.2灯管亮。B信号出来后,2.3灯管亮。 AB信号出来后,实现1.2.3灯管亮。是LED灯管

网友C:
你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加开关按钮呢?

网友D:
你的要求普通继电器都可以轻松达成,甭说PLC了!
PLC更加简单:就是内部输入触点并联输出罢了

网友C:
我去,你PLC更加简单啊,你PLC输出直接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端子控制灯的电源通断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同意12楼的观点。

网友F:
这个没什么难度吧,每个继电器用两对开点去控制两盏灯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