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第一张图表示的是错误的连接示例,第二张图是正确的。。。原来我们以前一直用的错误的接法啊,电源公共端直接进PLC输入公共端,造成干扰不断。什么加磁环了,用双绞屏蔽线了,用金属软管啊。更有甚者,用高速远程输入模块。现在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网友A:
我的设计标准是编码器所有线路均进入屏蔽线,从来没问题

网友B:
这个编码器够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我们用的简单,NPN增量型编码器我们连Z相都没用到

网友C:
用的也没问题啊

网友D:
mark一下,,说不定有用

网友E:
楼主那个图片能不能再模糊一点,实在是看不清

网友F:
编码器输出如果是集电极开路的,用第二张图就可以了,第一张图,两边都没有输出输入的电路示图,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第二张图,表示的比较清楚,所以能看出来正确。

另外贴图能反旋90度吗?看着脖子有点累。

网友G:
L自带口的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