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我的300PLC程序监视到的水位压力是0.3MPA,可是在组态王上怎么显示成了0.19MPA,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寄存器设置没有问题,因为就这一个,设置错了就没有读数了,请老师赐教啊

网友A:
程序处理出问题了  或者组态软件处理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处理要是有问题怎么可能监视到正确的读数呢?还有一块机械式压力表在那里挂着呢,至于组态软件处理我就不好说了,我就设置了寄存器和寄存器数据类型FLOAT,然后设置了最大值和最大原始值

网友B:
300PLC水位压力变化时,组态王是如何变化的?有没有规律

网友C:
在300PLC里将水位输出值设为REAL,在组态王中按图设置

网友C:
按图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