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如图,功率是6.5KW的,额定电流7A。
方法1:如果按220算的话≈30A 就要用>30A的断路器
方法2:还是说直接按额定电流的两倍选断路器就是>14A的断路器就可以了。
用哪种方法
(同理,如果是380的电压计算方法是按上面的方法1还是方法2)

网友A:
我怎么感觉功率不对啊?是6.5kw吗?那不是6.5ka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o⊙)…看错了,眼花

网友B:
内部都是伺服驱动器,属于开机冲击性负载,建议不小于30A

网友C:
30KG,机器人不大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大。小机器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断路器的选择就按额定电流7A 来选吗,2倍的话》14A就可以了是吧?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公式
你可以参考同功率变频器,多个伺服驱动器累计功率的话建议扩大1.2倍左右为佳

网友D:
这个是短路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铭牌上不是给了额定电流7A吗,那我用14A以上的断路器为什么不行。还是要用机器的(功率/电压)

网友B:
楼主:你那个不是6.5KW好吗?
我给你按照6.5KW计算
你那个是短路电流6.5KA
你的按照额定电流2.5倍选用靠近电流规格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