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EM223后的问题

楼主(2016-04-11):
S7-200的数字扩展模块EM223烧毁,但是后面模拟块输出正常,更换EM223.CN后,模拟块有一路无输出,请教是什么原因。程序已重装。

网友A:
这个也不影响模拟量的

网友B:
看一下模拟量输出地址

网友C:
最好在线监控下,然后查找哪里的问题。

网友D:
监控看看   或者写个程序让无输出的那路单独输出

网友E:
换模块为啥要重装程序呢,监控下程序看看程序输出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