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积分 求这个原件的资料说明及其代换情况 真心感谢

楼主(2016-04-11):
求这个原件的资料说明及其代换情况
3分悬赏,已用1分

网友A:
封装是1206的还是2512的?给你个链接你看看吧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IlZhOM&id=527817542558&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4
【方案】
英威腾高压矢量变频器在糖厂压榨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好像是个二极管吧 是接在IGBT控制极 上的 六个桥臂每个上面并一个

楼主:
这好像是个二极管吧 是接在IGBT控制极 上的 六个桥臂每个上面并一个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应该是双向稳压管,是的话不装也可以,你看看你的波形是多少伏的,找个代换
+1
【方案】
华北工控ARM嵌入式主板EMB-7538,让工业控制更简单

网友B:
是双向TVS管
【方案】
如何安装室外传感器以实现良好的能源效率和室内空气质量|维萨拉

网友C:
如真心求助,给个实物图片和画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实际是拼还是串???
【方案】
精彩视频 | ASI8100 助力打造高度紧凑的无控制柜设备方案(中文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