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储存芯片拆坏了,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6-04-11):
226cn的24芯片2FB 2,昨晚边打电话边拆,用力过大,把两只脚弄断了,VCC和GND。后来两只脚不接线,就这样读出来了数据,密码也找到了。但不知道读的完不完整。
然后在断的脚上挖坑焊了两条线出来,一试,这两脚短路了,没法用。
请问大师们,我这样芯片里的数据读完了吗?

网友A:
bin文件发来看看

网友B:
螃蟹?我看就是一个螃蟹

网友C:
我看像蜘蛛,不是拆芯片解密,都用热风枪,难道你用洛铁。

网友A:
都有专门的转换座子。你这是野蛮的搞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大蜘蛛,呵呵

网友E:
写入安装,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F:
楼主,重点没看到啊?

网友G:
买个新的24,把读出的写进去,装回去.

网友H:
十块钱卖个座子就可以了

网友I:
你很,都变蜘蛛了!换个PLC把程序写进出看看

网友J:
没搞过,不都是吹焊吗?

网友K:
高手嘛,能把它弄成这样,佩服您的创意

网友L:
不能装回去吧。

网友M:
重新焊接好装回去应该没问题。

网友N:
BIN文件写入新存储器装机试啊

网友O:
高手解密呀

网友P:
技术强悍,佩服

网友Q:
这种8脚的IC,我是用堆锡法拆的,比风枪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