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台安n2 220v 1.5kw变频器,更换过驱动电容 929 923 更换过互感器 更换过开关源电容 包括那2个220uf10v电容 换过主板 参数没问题 ,   一上电运行一段时间报oc-a 或oc-s  再次上电直接报警。 求大神。 麻烦您别说不值得修扔了行了。我想说的是这是一种态度,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我司有20多台N2系0.5KW-3.7KW200V-400V单相及三相变频器,用到几年后经常出现OC-A和OC-C-OC-d故障停机,这几种报警故障通常为电流检测元件CTF0050及TA7.5A4V及TA12.5A4V內部有故障引起报警,更换后正常,要三支一块换掉,这时应把驱动电路电容也全部换掉,曾修过17台了.上述供您参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感谢您的回答。 我直接把互感器 短路了 电容更换了也还报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