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我是罗克韦尔PLC初学者。想知道CompactLogix 与 ControlLogix 控制器有啥差别?
如何抉择哪个是项目所需?
谢谢~!

网友A:
compact小,control大.
看点数和执行复杂程度.

网友B:
compact相当于200,control相当于3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mpact相当于200,control相当于300
compact相当于300,control相当于4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0/400 指的是IO点数吗?
如果我的项目IO点数少于300就用compactlogix, 反之就用controllogix。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mpact相当于200,control相当于300
compact相当于300,control相当于400
不好意思,说错了

小型机是micro logix

200,300,400 是指西门子plc的系列,
micro logix,compact logix,control logix是AB plc的系列
通俗的理解是小型plc,中型plc,大型plc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已有基础的了解了

网友D(2016-10-14):
compactlogix  相对小一点  compact 1769 L36只能带16个电机
controllogix   大一点     1756 可以带30多个电机呢
另外 controllogix  会有一部分是安全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