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最近做的项目要和客户的上位机进行串口通讯(上位机是mic mini),当时客户发过来了一份协议,其中有一条是将串口线的id改为某一个固定的值,改id的软件也是客户提供的,英文版,看说明书也看不懂,之前的同事演示过,很久不用就忘了,这次自己改的时候操作失误,改错地方了,导致串口线再链接电脑的时候无法显示了,后来另一个同事给了一份操作说明书(之前他改过,就自己截图保留了一份),将其他没改过的都改了,唯独这条改过的还是显示不出来,不能用了。在此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该如何处理?这条线寄回厂家重新刷新一下还可以用不,谢谢了!串口线和软件截图如下

网友A:
该软件应该自带参数恢复才对,找找看

网友B:
是FTDI的usb转串口?哪个参数改了?
为什么不能用别家的转换线?

网友C:
能够改参数那返回厂家肯定可以弄好。参数可能就是存一个e2里面。

网友D:
修改串口线内部的芯片数据?估计这种串口转USB线也不贵,让厂家重新邮寄过一条好的来吧。

网友E:
买个新的串口线,用他们的软件应该也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