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

楼主(2016-04-11):
大师们请教一个问题,当设备断电重启后,参数都变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有想改回原来参数修改好几次,这什么原因?

网友A:
设备内部带电池的是不是没电了,参数丢失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变成0还是其他数值,若变成0则是没有使用保持寄存器,若是变成不是0,则是程序问题。

网友C:
给PLC里面的D地址设定为断电保持还有一个就是PLC电池没安装或者没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成0还是其他数值,若变成0则是没有使用保持寄存器,若是变成不是0,则是程序问题。

若是0,那可能是程序没有保存或者池没电了;若不是0而一个很大的数,那也是程序没有保存者者电池没电了。
正常要保存数据:使用掉电保存数据寄存器;安装数据保存电池。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没有电了程序也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成0还是其他数值,若变成0则是没有使用保持寄存器,若是变成不是0,则是程序问题。

若是0,那可能是程序没有保存或者池没电了;若不是0而一个很大的数,那也是程序没有保存者者电池没电了。
正常要保存数据:使用掉电保存数据寄存器;安装数据保存电池。
基本上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成0还是其他数值,若变成0则是没有使用保持寄存器,若是变成不是0,则是程序问题。
不是零,那怎么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E:
楼主什么设备啊,有些设备可以后期加东西处理的,比如200的PLC可以加个电池卡等……

网友F:
没有使用保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使用保持寄存器?
plc我不太懂啊,以前没处理过这种故障,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F:
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牌子的PLC
三菱的plc

网友F:
三菱Q02设置

网友G:
lz没接触过plc应该联系设备生产厂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