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求助各位前辈,几个问题:
1.两根线接近开关,怎样快速简单判断是电眼坏,还是线路坏?可否把它看成一个触点开关?必要时可否把此接近开关两根线直接短接看它好坏?
2.两根线接近开关,当感应到物体有信号输出时,接近开关上的指示灯为什么会亮?(理论上只有一相正或负极怎么亮?)
3.两根线接近开关,理论或实际,有PNP或NPN之分吗?棕蓝色哪根进哪根出有区别吗?我认为没有。接正输出就为正,接负输出就为负,没有高或低电平输出之分。棕进兰出或兰进棕出没区别。
4.如果两根线接近开关换三根线怎么办?我认为还要补充一根电源线才可以。如果三根线接近开关换成2根线就方便了,直接当微动开关来接,去掉一根不需要的正或负电源线即可。
肯请前辈们指点,看我说的对不对。尊听各位高见。

网友A:
这个问题,应当有朋友能够解说;我只能猜测,为避免误导,不宜回答。
或者,可找到有关电路图,从原理上查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