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不允许能给进频率,一运行就没用频率,应该不是参数问题 参数我恢复过出厂设置,第一张图是没运行的时候,第二张是运行的

楼主:
之前恢复出厂设置后启动控制跟频率都是面板控制,我在百度上查了下短接FWD。CM端子后变频器启动有频率了,但是输出无电压,模块主回路都是好

网友A:
…条件未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