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如何用DDRVI指令来控制伺服电机转动编程问题,如何不用DDRVI来控制电机转动(能用PLS和PLF吗?)

网友A:
我最初就是用PLSY做位置控制,方向信号自己控制

网友B:
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都可以做,这些指令都可以发出脉冲,但定位指令在发出脉冲的同时,还能自行判断输出方向信号。
脉冲指令没有方向信号,需要自已编程控制。但要注意这些脉冲通常是连续发出一定数量的脉冲,PLS和PLF不是发出连续脉冲的,这个不是用来定位的。

网友C:
DDRVI,DDRVA,这两个指令太方便了,今天调程序,在一次深刻感受到此指令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