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行吗

楼主(2016-04-11):
这是一只低配柜,想在三只互感器上.另加一组25平方厘米线径串过互感器一头上接空开,一头走向车间这样行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只要你的互感器能穿的过去就行

网友B:
上图片更能让人明白。

网友C:
有什么用意?

网友D:
上一张图片看看

网友E:
串过互感器的电流走向一至就可以。

楼主:
看到图片吗

楼主:
用意就是加装一组25平方厘米的一路负载线

网友F:
线能穿过去,电流不超就行。

网友G:
绝对没问题

网友H:
肯定没有问题,楼主放心用吧!

网友I:
没问题,快实行吧

网友J:
大致相当于导线并联使用吧,看起来空间也足够,应当是可以的;
该互感器是什么用途。

网友K:
只要电流表和互感器配套,开关容量能满足都可以

网友L:
亲 线径一般是mm2,不是cm2这么大的线,估计要定做互感器咯。

网友M:
上面都说行了我就不多说了
针对你的提问给你个建议,电流互感器看变比,总电流不超过只要你线穿得过多少都行(注意表的量程也要配套),开关下面接线主要看开关负荷容量

网友N:
肯定可以,看开关接线排有两个孔,肯定以前也有出线的,只是不知何时拆除了。

网友O:
互感器孔够尺寸,最大电流别超互感器额定电流就行。

网友P:
为什么只加一根线啊?

网友Q:
我感觉能接在互感器下面就不用穿互感器了。

网友R:
看看你的电流表的两成没问题吧

网友S:
完全可以。

网友T:
线能穿过,电流方向一致,且电流不超就行。

网友U: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V(2016-08-14):
保证穿不过去,是25平方毫米,不是平方厘米

网友Q:
只要能穿过,互感器电流不超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