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法行吗?

楼主(2016-04-11):
西门子440变频器30KW开关电源不工作,有滴滴声。
上电后7,6,8脚有电压的波动,怀疑15V供电有短路,但没发现短路元件,自供电和电压反馈都是15V来的,
我想断开15V整流二极管单独加15电源判断15V故障,不知行不行,请师父们指点。

网友A:
我以前修电视时,修电源故障主回路串个负载将开关电源的二次回路断开维修,通常用灯泡在降压限流的同时比较直观观察电源工作是否异常,可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用稳压电源,我会再加个1A的保险或者灯泡限流。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
你可能要串个200W的灯炮电源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今天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乱讲话了,电泡是220V交流的,串联后功率200W以上才够。以前修过一个75K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空载试电源,加个小保险起保护

网友C:
最好 找到电路图分析再检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找到了电源图纸,要不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