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威纶屏提供了配方功能,很好使用,能减少PLC的编程量,但是现在有个问题,配方做好后,传到屏上,输入各参数,在下载的时候选择下载配方到电脑,但再次将下载的配方上传到屏的时候,配方数据还是什么都没有?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你是哪个型号的屏?我也正想请教怎么选型号,今天打听到MT6071的带配方功能,不用写脚本
但MT6070iH5的屏就要自己写脚本才能实现配方功能
我想找个便宜点好用的,哪个可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啊,选个便宜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答非所问啊,选个便宜的吧.
只是借你的问题问一下而已,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威纶屏提供了配方功能,很好使用,能减少PLC的编程量,但是现在有个问题,配方做好后,传到屏上,输入各参数,在下载的时候选择下载配方到电脑,但再次将下载的配方上传到屏的时候,配方数据还是什么都没有?问题出在哪儿.
你的地址用的是lw还是rw?

楼主(2016-06-10):
回复 网友A:
rw

楼主:
回复 网友A:
RW

网友A:
你说的上传到电脑后配方中没有数据,是指寄存器中没有值吗?
值是不会传到电脑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