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手上一台安川伺服SGDV,启动就报F50,查说明书,也没查到,电机和电缆都检查过了,没发现问题,CPU板也对调过,还是不行,希望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指教,谢谢

网友A:
A.F50就是A.F5就是伺服电机断开的警报…这种现象99%都是在使能后出现…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要是电机和电机线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出问题了,明天再仔细检查一下驱动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要是电机和电机线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出问题了,明天再仔细检查一下驱动板
如更换过主板问题不能解决;
1、模块
2、驱动
3、电流检测

网友B(2016-05-13):
引用 楼主:
对的,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要是电机和电机线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出问题了,明天再仔细检查一下驱动板
你好!朋友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相同的问题  检查了驱动光偶 模块没问题,现在没头绪了!你的解决了没,望不惜赐教 谢谢

网友C:
安川伺服器报警A.F50我修过很多,跟主板没关系

网友D(2025-09-07):
楼主,这个问题毛病在哪里?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2025-11-21):
编码器功率型号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