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三菱PLC的顺控步进指令中,我加入ZRST  S20 S30来实现顺控程序的急停,急停后手动按钮,电机无法转动,请问大侠们,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三菱PLC的什么相关寄存器没有清零造成的吗?断电重启之后,电机又可以转动。这样就造成我每次如果按了急停就得必须关掉电源后重新上电PLC才能正常运转。

网友A:
没图没真相,不好回答。

网友B:
可以监控一下程序的运行情况,看是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C(2016-07-21):
急停后自动激活下初始状态S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