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6-04-11):
小弟新手,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一条管线约有几十公里,每隔300-500米有一个开关量,现在对这些开关量进行监测,请问如何能够做到成本最低运行?多谢了

楼主:
监测点太分散了

网友A:
RS485总线通讯系统最高距离1.2公里,装串口中继器吧,或者用光钎传输类型的工业以太网。使用环境导致的项目投资,成本不会低到哪里去的。

网友B:
时间没说.如果时间不要太快,用太阳能+短信模块;或者市电/光纤那种调制模块,如同消防探头.
极端90km/300m=300探头.电源是个问题.市电调制解决电源问题,估计价格低.

网友C:
看来楼上的是高手啊!

网友A:
短信模块好像需要增加SIM卡的维护资费,后续维护费用是个问题。

网友D:
期待高手继续出现!

网友E:
目测要么自己组光纤网络前期投入大 采样频率高
或者就是用中国移动 GSM 就是采集数据更新慢点 还有就是付点短消息的钱

网友F:
就这个距离的话成本不太好压下来,做普通通讯总线的话这长度怕一个问题,线路出问题直接死翘翘。可以尝试去了解下类似GSM模块的那种,不过后期维护也是问题。实在不行就考虑前期投入大自己组建光纤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