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这个光栅的接线怎么接的,求助具体一点

楼主(2016-04-11):
如下图,这个光栅的接线怎么接的,求助具体一点

网友A:
发射接收的电源L正L负是要接的,然后你看一下说明书,接收的常开常闭是哪一个线,还有构成常开常闭那条公共线,这几条接好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OSSD是输出。和科力的光栅看着有点像

网友C:
L+、L-,是电源,无疑,
OSSD1、OSSD2是输出,无疑;
SEL-A、SEL-B,应该属于串口通讯;
K1/K2****,这个属于复位异常,无疑;
发射端那个0、1不知道干啥用,不像是同步需要的,因为接收端没有

网友D:
看上去应该是安全光栅 需要配合安全继电器一起用的 楼主看看电器柜里有么有黄色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