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N原点回归的问题】

楼主(2016-04-11):
打算采用ZRN指令进行原点回归,查编程手册得知命令使用方法如图。需要输入一个近点信号,那我可不可以将限位开关的信号做为近点信号呢? 如果可以,那么前端和后端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远点回归准确吗? 这个问题实在是没弄明白,请各位赐教。 限位开关采用SN04-N NPN 型电感式接近开关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限位开关,按照ZRN的动作,启动回原点后,机构先要碰到这个近点狗开始减速,并减速到爬行速度,然后还要过掉这个信号,要等这个信号再断开,是要超过这个信号的。

网友B:
最好不要,ZRN回原点是要过掉近点信号的,而且为了准确,近点开关信号接触最好有一定时间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啦

网友C:
我不喜欢使用这个回原点指令,过信号才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用什么指令呢? 求赐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使用这个回原点指令,过信号才停止
现在FX3的还有个远点回归指令,DSZR,这个除了近点狗外,碰到零点就马上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使用这个回原点指令,过信号才停止
现在FX3的还有个远点回归指令,DSZR,这个除了近点狗外,碰到零点就马上停止。
看了这个指令的介绍,不错。

网友D:
DSZR这个确实好用,感觉挺准的;开关选周期,Z相选零点,而其他靠开关来停的方式应该没这种方式的脉冲位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使用这个回原点指令,过信号才停止
现在FX3的还有个远点回归指令,DSZR,这个除了近点狗外,碰到零点就马上停止。
看手册就要去仔细:现在资料很容易获取

网友F(2016-05-13):
限位开关———主要是保护机械结构的行程开关,对于FX3而言,是需要自己写相关的程序定义的,例如:LD X0 O UT M8343 (定义右极限),如果不用此程序去定义的话,此开关可以用于近点狗信号使用,在考虑到回原点不撞机的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限位开关———主要是保护机械结构的行程开关,对于FX3而言,是需要自己写相关的程序定义的,例如:LD X0 O UT M8343 (定义右极限),如果不用此程序去定义的话,此开关可以用于近点狗信号使用,在考虑到回原点不撞机的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PS:前端就是近点狗开关首次ON,回原点速度变成爬行速度回原点,当到感应片末端时就是感应器OFF,减速停止,如果使用左右极限信号,需要保证电气极限信号到机械机械的距离大于感应片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