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1):
求助,单位使用的一套系统需要实现以下 功能:

1,200台仪表,每台的通讯线通过RS485 A B 来和PLC模块进行通讯;

2,PLC具备向上级DCS传输数据的功能,并且要能实现硬件的双机热备;

3,压缩成本必须用国产品牌PLC

请问如何选型啊?1,暂时看上台达得了,但是不知选什么样的CPU和通讯模块;2不知道其他厂家有能实现此功能的方案吗?谢谢喽

网友A:
200台RS485总线通讯终端,注定了必须分开架设7路RS485总线通讯网络,因为1路的终端数量最好不要超过31台。
7个串口硬件+一个以太网端口硬件,台达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具体的可以咨询台达技术的

网友C:
建议用国产北京腾控PLC,数据容量比台达大10倍以上!
你的仪表居然1200台,数据交换容量早就把台达撑爆了!!

网友D:
一个plc连接20个仪表也很厉害了
理论上的东西不一定可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求助,单位使用的一套系统需要实现以下 功能:

1,200台仪表,每台的通讯线通过RS485 A B 来和PLC模块进行通讯;

2,PLC具备向上级DCS传输数据的功能,并且要能实现硬件的双机热备;

3,压缩成本必须用国产品牌PLC

请问如何选型啊?1,暂时看上台达得了,但是不知选什么样的CPU和通讯模块;2不知道其他厂家有能实现此功能的方案吗?谢谢喽

既然台达属于国产的话,那么也可以选用研华的PAC,不过研华的产品价格不菲。

至于腾控的,腾控能解决双机热备吗?

网友F:
用台达还不如用研华

网友G:
研华搞你这样子的应该看起来专业点。

网友H:
您好!台达暂时没有硬件双机热备功能。

网友I:
台达和腾控都做不到硬件双机热备,其实包括西门子300系列都做不到,400的一部分型号可以做。
我感觉这个项目不适合用PLC,应该使用类似通讯管理的设备,不过这种东西非标的比较多,我跟朋友也在筹划做这方面东西,但是还没经过严谨的测试,试验阶段。
其实也可以换个思路,考虑一下国产DCS啊,不用IO,只要CPU和通讯板,这样选择的余地就大了。

网友I:
如果用一台plc采集200各仪表,假设使用modbus通讯协议轮询,那个通讯时间能行吗?
应该要多台PLC分层结构采集传输吧。

网友I:
真正可以做硬件双机热备的:
GE?S90-70,
西门子S7-400H,
施耐德昆腾系列,
AB?ControlLogix?5000
国产PLC可想而知,以上都是巨头们的高端产品。
不知道提出这个项目要求的出发点是什么,单纯做数据采集其实没必要用硬件双机热备啊。

网友J(2016-08-05):
不知道你的系统怎么跟DCS通讯 如果可以采用MODBUSTCP,仪表采用modbus rtu 可以采用
一:
台达SE+多个485模块  SE本体1个网口,2个COM口可用,再扩展5路485模块.
二:
速度要求不高可采用微型工控机 用组态王软件,工控机有多个串口+232转485转换可以,也可以用串口服务器.组态王可用MODBUS TCP与上级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