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源线接成380V了,烧了

楼主(2016-04-12):
谁知道黑色有2标记的是什么?其他有电阻坏了,三个电解坏了?

楼主:
白色的是电阻保险一体的!

网友A:
伤的不轻啊。

网友B:
这怎么会接错?

网友C:
画出实际线路图,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这个好修吧 先看桥

网友E:
一般接错电压都会烧的,好的接错会包过压

网友F:
这是得多粗心的人才干得出来啊。

网友G:
如果只是电源前级整流和保护部分坏了还好修,如果连驱动和功率模块坏了还是扔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