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为什么倒过来先接热继电器后接交流接触器就没法启动了

网友A:
楼主检查下线路吧是不是线路有点问题

网友B:
你肯定没接错线?

网友C:
触点连接没有先后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百度贴吧看到的一个贴子,我也想不通原因,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D:
这个没有关系的,是不是把热继电器按掉了

网友E:
这个接触器跟热继电器顺序是没关系的,可能哪里还有问题你没处理好,导致线圈没电压,不能启动。

网友F:
一个等效接点内部的接点串接可以随便谁先谁后,你的出问题一般都是接线错误

网友G:
热继的主触点是不会跳开的,动作的是它的辅助触点,所以,接在接触器主触点的上口或下口都无所谓的。自己用万用边测试一下你现在的电路,也许能查出错误来。

网友H:
检查线路吧,这个跟先后没关系。

网友I:
肯定是你换位置的时候把控制线动了,仔细查找一下吧,肯定能找出问题的

网友J:
来几张实物照看看。

网友K:
开玩笑吧!

网友L:
楼主不妨反复试一试,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M:
应该好好检查一下,应该有接错的地方。

网友N:
没有这样用过  原理上讲是可以用的

网友O:
画出电路图,检查线路,并检查器件情况。

网友P:
没这个说法的,还是接的有问题.

网友Q:
这种接法没有问题,应该是接线出错了。

网友R:
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S:
看看热继那个点是不是没有通。

网友T:
楼主: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T:
不是,这是在百度贴吧看到的,那人坚持说没接错线。我也觉得奇怪,想不出什么原因。就转到这来问问

网友U:
有这个可能吗?那就是那个坚持的人有那种可能了。

网友V:
应该是接线问题,他们的关系是串联,的无所谓先后的

网友W:
检查二次接线。

网友X:
确定二次线没有接错或者有断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