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故降

楼主(2016-04-12):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品牌的机器人?

网友B:
关机再重新启动看看怎么样

网友C:
有不有说明书之类的可查看。

楼主:
川崎的。
重启也不行,

网友D:
伺服驱动板都收到断电信号了,肯定断电!
查找导致断电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驱动板都收到断电信号了,肯定断电!
查找导致断电原因
断电信号指哪部分。
断电信号应该停机吧,怎么变成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驱动板都收到断电信号了,肯定断电!
查找导致断电原因
怎么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