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232

楼主(2016-04-12):
我的被测对象是485的,电脑232的,中间232转485连接,请问上位机电脑设置通讯口是232还是485?这个具体通讯口由谁来决定?新手,还望多指点!

网友A:
运行一个串口调试器,实际操作一下,立刻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们这都是采用一个485的串口卡插在工控机里,就可以直接485对485了,不用转换。485卡对的是计算机的总线插槽。这么用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都是采用一个485的串口卡插在工控机里,就可以直接485对485了,不用转换。485卡对的是计算机的总线插槽。这么用更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表情符号什么意思呀?我不懂。呜呜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情符号什么意思呀?我不懂。呜呜呜
为你点赞的意思!为你喝彩的意思!为你加油的意思!为你鼓掌的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子呀。研究半天,不解其意呀。嘻嘻。

网友D:
上位机还是232串口,但记得232的串口号别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