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LSR

楼主(2016-04-12):
DPLSR D570 K9999 D568 Y0   这个指令要怎么解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DPLSR D570 K9999 D568 Y0   这个指令要怎么解读

以32位寄存器D570里的数值为输出脉冲频率,以寄存器D568里的数值为加减速时间,从Y0口输出9999个脉冲

网友B:
DPLSR 32位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
D570 最高频率
K9999 总输出脉冲数
D568 加减速时间
Y0 输出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