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量模块主回路P 跟RST三相无二极管特效 N与RST三相有二极管特性,以前在其他变频器上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启动电阻坏了,而这台启动电阻是好的,我又不太确定是不是整流桥坏了

网友A:
功率多大的,这种是可控硅整流吧,整流桥上有控制信号的

网友B:
直接在模块PN端子测

网友C:
可控硅整流的

网友D:
确实是上桥可控硅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