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0.2触发后,延时10s,Q0.0开始发送脉冲,大神看下程序哪里不对

楼主(2016-04-12):
I0.2触发后,延时10s,Q0.0开始发送脉冲,大神看下程序哪里不对,图示程序,是Q0.0带动电机旋转的时候,I0.2触发后没有延时,直接就有脉冲输出!

楼主:
明明是T37触发才送脉冲控制字,实际怎么就没有延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大神有什么指教吗?

网友B:
控制伺服,用map库试试

网友C:
你用的按钮还是开关若按钮的话需按超过10秒才会有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p 库还在摸索学习中,许多细节还不太会

网友D:
i0.2是自复按钮,10S没到手松了,计时复位,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