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客户要求制作的画面、事件记录要支持中英文两种,查了下资料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不知是否支持,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应该不支持,原来在国外的项目上用的英文版,那是6.53的时代,现在6.55了,不了解了,可以电话咨询或者到官网论坛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话打不通

网友A:
不会吧,亚控的热线还可以啊,难道这几年有变化?

网友B:
实在不行做两套画面.记录同时写中英文.以前我们就这样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亚控的热线还可以啊,难道这几年有变化?
亚控,个人实在认为不咋滴了

网友D:
暂同4搂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画面可以做两套,但事件记录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