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问题

楼主(2016-04-12):
新换的补偿柜电容,接触器等。一天之后就有三路坏了。跳闸,电容爆了,接触器的主线烧坏了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选的容量小呀

网友B: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C:
应该是电压超高或者电容质量差或者谐波特别厉害,

网友D:
三楼正解,应该检查电压,还有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是在自动还是手动,电容如果是自动投切,电压过高应该保护的,至于谐波,有条件可以测一下,一般不会太严重。

网友E:
未换电容工常的话,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F:
之前是什么情况,电容质量是否可靠,估计谐波严不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自动补偿的。电容接触器线等全都是新的

网友G:
接触器需电容专用的如 CJ19

网友H:
估计是容量太小,补偿不够。

网友I:
电容器的损坏与切换接触器没有多大直接的关系,一般的造成电容损坏的原因多是谐波电流造成的!
还有补偿功率可能达不到了,增加容量试试
没放完电就立刻合闸的原因也会这样

网友J:
检查下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可能偏低了;还有就是涌流太大。最好上图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例如接触器、电容的铭牌参数等,否则都是猜测

网友K:
电容质量不好,配线有问题。

网友L:
额定电压可能偏低,还有电容容量接法都有关系。

网友M:
电容的质量过不过关

网友N:
1、质量 2 、电压高 3、谐波

网友O:
给15楼顶一个

网友P:
电容运行以前正常吗?
电容投切最好用专用的
还有就是考虑电流余量和谐波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