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用FXPLC控制伺服电机,写了一个正反转运行的程序,通过PLSV指令持续输出脉冲实现电机的转动。电机带动同步带轮转动,同步带带动目标物体在滑轨上运动,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目标物体在滑轨上运行的时候会发生振动,行进的时候断断续续的,调节了好几个参数(爬行速度、加减速时间常数、运行速度)等参数时,运动还是断断续续的。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小弟在这先谢谢啦!   附图是写的程序。

网友A:
好像PLSV这个可变速指令本身不带什么加减速时间常数这些的吧

网友A:
这个指令也很少会用在点动伺服电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不带   但是我还有个绝对定位的模块,这个需要这些参数,但是调节了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效果。   会不会是皮带松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么简单的事何必要弄这么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