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4-12):
最近碰上个问题,一个绝对值编码器装在西门子模块上,信号不稳定,老是有干扰,线是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也接地了,两端还加了磁环,外面还套了镀锌软管,但是还是有一点不稳定,想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可能哪里干扰到了,会不会是编码器的电源不稳定,另外想问PLC输出的24伏电源就是很稳定的吗?
急,在线求助

网友A:
编码器屏蔽层一端悬空没?

网友B:
编码器离PLC有多远啊?PLC电源用的是西门子自己的还不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端屏蔽层压在编码器外壳上,一端焊在15针铁插头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蔽线是12米

网友C:
一端接地,不能二头都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呢?两头接地不是更好?

网友D:
好像是在使用说明上看过这个,好像一端接地就可以

网友E:
应该单端接地

网友F:
单端接地

网友G:
单端接地   最好

网友H:
把编码器接到PLC侧的接地拆掉试试。

网友I:
单端接地试试吧。

网友J:
传感器侧地线悬空。别两头接

网友K:
应该单端接地而且接在驱动器这边

网友L:
单端接地试试,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类似的干扰问题

楼主:
没法搞了,局部修饰都还是没有用的了,要彻底解决干扰估计都要重新全部部线了,很多年的机了,没有保养好,乱七八糟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L:

网友L:
对于接地,挺让人费心的
遇到过有火焰检测器,在现场可以正常使用,在办公室测试就是不行。很让人费解

网友M:
你的编码器好不好。

网友N:
干扰是否有规律?

网友O:
双端接地就形成了回路,所以只能单端接地。

网友P:
应该还是接地的问题!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