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里怎么没有跟三菱L系列PLC连接

楼主(2016-04-12):
如图,新建一个工程,控制器选MITSUBISHI L 的,但下拉框里没有看到L系列CPU的选项,知道的朋友请讲解下,选Q系列行吗?

网友A:
和屏的软件版本有关系没有?

楼主:
我装的是4.0版本的,应该是最新的版本了

网友B:
L已经出来好几年了,如果没有那可能你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C:
一般来说选Q我记得就能连上,Proface我们用的不多。。

楼主:
我这应该是最新的了

网友D:
除了软件版本,你屏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屏的型号是:PFXGP4502WADW(10寸) 上午打电话给pro-face技术了,他们说就选Q系列即可。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E:
看来Q 和l的通讯协议是一样的了

网友F:
其实看下软件自带的手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看下软件自带的手册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谢谢!确实如此,软件手册里有讲到